[原创] 请教采样频谱的问题

楼主(2018-11-28):
一直听说adc采样后带外噪声会折回带内,其理论依据是啥,是不是折回fs/2内?如果是Nyquist adc的话正好就是折回bandwidth内?如果是oversampling adc的话折回的噪声就是1/OSR?就因为这样所以后面要加数字滤波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参考《信号与系统》的“采样”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