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计算连续SigmaDelta ADC中的电阻和电容的值?

楼主(2018-11-29):
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下图是一个连续SigmaDelta ADC, 请问如何计算这个电路中的电阻和电容的值?这个电路是我从坛子里下载的一篇文章里找到的,第七章对这个电路有描述,但我还是不明白这些电阻电容的值是如何确定的?麻烦大家指点一下哈,多谢了!!顺便把书也上传上来,请见附件。

Continuous Time Delta-Sigma AD Conversion.pdf (8.29 MB , 下载次数: 103 )

网友:
电阻一般是noise约束的,电阻确定以后,再根据各个节点的电压摆幅确定调制器系数,然后反推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嗨ericking0,感谢回复!对于第一级来说,电阻的噪声还是比较好确认的,比如要做一个12位的ADC,那么可以根据12位的噪声要求确认第一级的电阻,那么剩下两级呢?后两级的电阻根据什么来确定呢?

网友:
我个人觉得后面没有很强的约束要求,如果电流舵的DAC的话,有可能因为公用bias,会约束REF反馈那里,然后反过来约束输出电阻;
但是你的图中那个结构,我觉得根据功耗、面积、输出摆幅大致确定几个值应该也可以。

网友(2021-01-26):
楼主有进展吗

网友(2022-04-07):
楼主,书里还做了笔记,是您做的吗

网友(2025-05-02):
楼主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