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带宽积一般怎么提高?

楼主(2018-11-29):
想提高这电路-3dB带宽的同时增益不变,是不是只有提高GBW,请教下怎么修改电路才能提高增益带宽积?

网友:
因為這個電路是opamp,所以要提高-3dB bandwidth是要提高GBW,也就是open-loop unity gain frequency,
增益要不變的話,是要改動你feedback loop的resistor value讓它的low frequency gain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感谢你的解答,我试了下把反馈电阻的值调到低频增益的大小,但就只增加了几Hz,作用不明显啊,影响-3dB带宽的不应该是主极点吗?为什么和反馈的电阻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米勒补偿电容串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
把反馈电阻的值调到低频增益的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了,就只增加了几Hz,作用不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试试

网友(2020-09-16):
GBW=gm1/(Cc*2pi). 根据定义GBW=AV*f3dB=gm1*ro1*gm2*ro2*f3dB=gm1/(Cc*2pi), 从而可以推到出f3dB=1/(Cc*2pi*ro1*gm2*ro2). 所以不想改变增益,那么就是保持ro1,ro2, gm1, gm2不变,要想增加f3dB就只能增加Cc

网友(2020-10-20):
加大电流

网友:
你这是仿真电路吗?为什么反馈回来接个电阻再挂个电容,仿AC不是加电容电感吗或者用stb吗?提高增益带宽积和提高负3dB带宽可以从极点方面考虑。把极点推远一点。加大电流降小信号电阻,管子尺寸做小一点减小电容,加入零点补偿,提高增益等都可以试试

网友(2022-04-14):
我觉得在不改变带宽的前提下,只能把主极点往高频移动

网友(2023-05-30):
为什么加大电流可行呢?加大了电流,增益不就下降了吗?增益下降了,带宽增大了,增益带宽积也不会明显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