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模拟电路自动化设计软件EDA

楼主(2018-11-29):
      大家有没觉得再复杂的模拟电路其实都是由最基本的模块构成的,比如运放,电流镜,开关,LDO,regulator,VCO,comparator,SC......而这些基本的模拟电路模块在实际应用中的电路结构又是比较固定的几种,因此我觉得可以用软件的办法来自动设计和优化这些模拟模块电路,实现方法是可行的而且效率很高,设计优化一个运放最多几分钟的事情,并且软件设计达到的电路指标和最终SPICE仿真出来的结果几乎一样。
      如果有了这样一款EDA软件,那我们模拟电路工程师就可以不必陷入底层模块的迭代设计中,而是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架构的设计上,同时也可以大大加快产品的设计速度。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现阶段不知道有多少公司需要从零开始设计模拟模块电路,是不是大部分都有自己的database了,复用之前的设计就可以了?如此就不需要啥自动化设计软件了。为了解答这个疑惑希望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调查贴,投票后就可以看到结果。
     欢迎大家跟帖讨论,为啥数字EDA工具这么多,而模拟的几乎没有(实际上一直有团体在开发模拟自动化设计软件,但是目前都没有推广开来或者我不知道),全靠人工经验来设计......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5 项 ), 共有 92 人参与投票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年美国国防部搞的“美国电子复兴计划”中,拿到最大funding的David White就准备搞这个东西。

    把机器学习和layout结合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固定结构的优化,简单的模块,可以用 gm/id来实现。

比如: Screenshot 2018-11-29 at

    EETOP 有下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是模拟电路中,很难说有固定结构,固定要求。

    所以,看上去需求并没有特别大。

网友:
有需求但应该不是最大的痛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提供这么多有价值的信息。
      如果不是有特别的指标要求,对于大部分设计来说,基本模块的结构应该都是比较常用的那些类吧,可以穷举出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通过软件为SOC设计提供模拟部分的模块软IP,比如bandgap,ADC,DAC,PLL......而且可以针对不同应用领域做优化,比如IOT应用要低功耗。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加快产品上市速度,这应该还是很有吸引力吧,预计接下来几年国内自主设计IC的会越来越多,应该会有一定的市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大的痛点是在哪里了

网友(2020-05-29):
模拟模块需求的范围太宽,很难有单一架构适合大多数需求,另外和工艺相关性大,投入/产出比不行。另外市场在哪儿,有的话有多少人会买。

网友:
一直觉得模拟部分就是变量太多,而且受工艺影响也比较大

网友(2020-12-07):
最大痛点还是大一点电路仿真速度还是觉得太慢,再加速10~100,觉得比较爽

网友(2022-07-20):
附件有点隐蔽

网友(2022-11-30):
主要是还达不到实际使用的要求吧

网友(2023-12-07):
很久前有antrim , 做的analog synthesis , 就是 类似写  Cor  HDL code, 特定电路, OP_AMP 可合成synthesis.
至于学校单位也做出OPA 产生器,就先准备好各类OP放大器.  2-stage , foldcascode , rail-to-rail ,telescope 各类. 网页上你输入参数算mosw/L .
后来neolinear 这间公司出 neo circuit , 听说tsmc 有买 , 这套优化软件 hspice 类似, GUI 接口去跑很多次hspice . 当你porting 电路换到不同process , 跑很多hspice 去仿真出来, 因为hspice 肯定准, 但很花时间.
Gm/ID 方法出来   已有软件可透过gm/id 先算出mos w, L . 但目前应用面上还是只bandgap  op_amp .
最后, analog 太多变化, 最简单 not (invert ) gate . 你都可拿来当放大使用 ..analog  变化太多, 很难  . 别说analog 自动化, analog FPGA 都没法做出来 , 很多厂商想过推 analogFPGA PGA (programmable Gain Amp) , 但是 还是很难做到 analog FPGA .

网友(2025-01-12):
模拟设计是要带版图后仿才可靠的,设计这个必须把版图画了。且需求都需要各种折中,把需求提明白都很难。
否则只能是半成品,辅助一下,还是要设计进来改进。

网友(2025-08-16):
所有模拟芯片都可能会用到BG,但是所有芯片用一样的BG又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