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ELL 替换

楼主(2018-11-30):
请教一个问题,在dc综合的时候 compile -scan 进reg进行替换,大部分都可以替换成带MUX的reg,但是也有一些cell无法替换。名字是DFFRQX2M,CK端口直接接clk的port ,D端接上一个寄存器SDFFRQX2M的Q输出。  我查看了下lib中,cell没有dont_touch 或者dont_use的属性。这个很奇怪?请问大神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insert_dft后 不带MUX的reg还会增多,我猜测是不是有些无法测试的reg,工具索性就不换成带mux,小弟初学,望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有些dff没有替换,但仍然在scan chain上,是因为这些dff在dc看来不必要替换,条件是该dff的D端的fanin只有一个,就是前一个dff的输出。这类dff称为shift_reg。shift_reg的D端既负责shift也负责capture
shift_reg常出现于打两拍的同步电路,移位电路等电路结构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受教了,谢谢

网友(2024-11-01):
引用 网友A:
有些dff没有替换,但仍然在scan chain上,是因为这些dff在dc看来不必要替换,条件是该dff的D端的fanin只有 ...

感谢回复,受教了!

网友:
Q接D的结构不需要替换, 属于shift re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