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仿真环路稳定时要怎么接电路

楼主(2018-11-30):
我是个初学者,想问下各位大佬在仿真ldo环路稳定时应该怎么接,要不要把电阻反馈部分接上仿真? 屏幕截图(5).png

网友:
反馈电阻也是环路的一部分

网友:
反馈电阻 是环路的一部分

网友:
整个环路带进去,功率管gate处断开插入iprobe仿真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如果接上电阻反馈网络,还需要在另接一个1G电阻和电容的部分吗?

网友:
当成放大器来仿!

网友:
gate处断开插入iprobe仿真就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你和4楼都选择功率管栅极而不是运放输入?求教。

运放输入节点输出阻抗低,输入阻抗高,次要环路影响更小,感觉更好。
照理来说仿真器做得好的话在只有一个主环路的情况下哪个节点断开应该都可以。实际却有区别,哪种更好呢。

网友(2023-01-06):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