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要pdk与cadence有关联,需要怎么操作

楼主(2018-11-30):
我有一个tsmcN65的pdk压缩包,我的cadence路径是/home/hzfl/cadence/installs/IC616,w我应该把我的压缩包放在cadence的这个路径里压缩吗,然后压缩以后需要做什么相应的操作,比如cds.lib中路径的设置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建个目录解压缩即可,然后里面有个安装脚本,用来选择工艺的电压,后端金属的组合之类的。
   使用的话,最好再另外建一个目录,把一些东西link过去到使用目录。PDK解压缩后,里面有doc文档的,里面有很详细的应用说明,你照着做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dk里面的layout可以用abstract导出完整的lef文件吗,可以的话怎么操作?我想知道完整的lef文件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