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的一个小小的疑问

楼主(2018-12-01):
对于一个要综合的module,有三个clk1,clk2,clk3,有30个input,设置set_input_delay时,能不能这么设置:set_input_delay  -max 5 -clock clk1 [all_inputs]
set_input_delay  -min 2 -clock clk1 [all_inputs]
set_input_delay  -max 5 -clock clk2 [all_inputs]
set_input_delay  -min 2 -clock clk2 [all_inputs]
set_input_delay  -max 5 -clock clk3 [all_inputs]
set_input_delay  -min 2 -clock clk2 [all_inputs]
还是必须要对clk相关的引脚挨个约束:
set_input_delay  -max 5 -clock clk1 [input1_clk1]
set_input_delay  -max 5 -clock clk1 [input2_clk1]
set_input_delay  -max 5 -clock clk1 [input3_clk1]
......

set_input_delay  -max 5 -clock clk3 [input1_clk3]
set_input_delay  -max 5 -clock clk3 [input2_clk3]
set_input_delay  -max 5 -clock clk3 [input3_clk3]

?????

网友:
input_delay应该根据实际电路中的timing path进行设置,对存在的timing path使用命令进行设置。

网友:
open DC and 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