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表征问题-Liberate

楼主(2018-12-02):
有人了解如何用Cadence Liberate软件对标准单元characterization吗?我想知道,哪些命令语句,设置了里面对标准单元求延时和功耗的信息。我们在用Hspice仿真时,为了求出延时、功耗,都会进行tran仿真,然后对输入端加上脉冲。那么Liberate生成lib中,怎么设置出现的这些呐?如果没有,它生成的lib中怎么会有delay和power的值的。
希望会的人可以给指点一下!
感激不已!

网友:
liberate会调用spice仿真器simualtio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berate 在调用仿真器时,不知道他用的那个?因为他这出个结果,我也不知道怎么算的,就无法验证它的对错。我想给它修改成hspice,但是一直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请问您知道怎么设置吗,我知道用到命令extsim_cmd,但是好像一直报错。

网友(2019-03-14):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成功了么?我现在也想用Liberate调用hspice,但是一直不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实验室工程师老师的帮助下,算是解决了,主要是我们服务器上的hspice版本指向错了,然后他修改了一些配置环境,就可以了。不过我建议其实调用spectre就可以,因为两种出来的结果差别不大,我就是有spectre了

网友C(2019-07-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实验室工程师老师的帮助下,算是解决了,主要是我们服务器上的hspice版本指向错了,然后 ...

你好, 请问你使用liberate的时候 有哦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问你使用liberate的时候 有哦遇到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但是感觉可能是你的model有问题,会不会是你的网表中用的N/PMOS的model与添加的model不是一样的,或者不是来自一个工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但是感觉可能是你的model有问题,会不会是你的网表中用的N/PMOS的model与添加的mode ...

请问 需要抽取lib文件的Cell的网表 你是怎么弄的?
我是通过下图的方法,得到网表的。您是这样的吗?

网友D(2021-09-19):
请问liberate中的model文件是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2022-03-07):
引用 网友C:
请问 需要抽取lib文件的Cell的网表 你是怎么弄的?
我是通过下图的方法,得到网表的。您是这样的吗?

您好,请问一下像这样提取的网表能直接给liberate 用吗?我直接用这种网表,在liberate输出的.lib中没有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liberate中的model文件是如何产生的呢?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第一次抽lib, 不太了解这个model的 .sp文件是从什么地方抽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第一次抽lib, 不太了解这个model的 .sp文件是从什么地方抽出来的
...

foundry给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第一次抽lib, 不太了解这个model的 .sp文件是从什么地方抽出来的
...

可以自己抽, 但是你没fab的环境, 抽出来的二级效应不准,  需要fab提供它的环境和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自己抽, 但是你没fab的环境, 抽出来的二级效应不准,  需要fab提供它的环境和参数 ...

我有fab给的model,但是看别人出的model的.sp文件是所有二阶效应参数都是准确的值,但fab出的model里面是有公式嵌套的,前辈是自己写脚本用model card去抽的吗

网友(2022-04-14):
请问下 liberate如何补全命令(tab不管用)和上下翻命令记录呢,已经如何回删(backspace不管用),以及如何找出命令帮助?
谢谢各位

网友(2023-02-24):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问你使用liberate的时候 有哦遇到

QQ1032229465,讨论下

网友(2024-04-07):
引用 网友C:
请问 需要抽取lib文件的Cell的网表 你是怎么弄的?
我是通过下图的方法,得到网表的。您是这样的吗?

应该是,打开ADE,菜单Simulation->Netlist->Create,然后会弹窗看到已经导出的netlist,然后File->Save As将netlist保存。

网友G(2024-10-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实验室工程师老师的帮助下,算是解决了,主要是我们服务器上的hspice版本指向错了,然后 ...

你好,请教下,liberate怎么设置调用的仿真器?它默认是spectre吗?但是我在virtuoso自己bench上仿真会有100-200ps的偏差。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教下,liberate怎么设置调用的仿真器?它默认是spectre吗?但是我在virtuoso自己bench上仿真会有 ...

你好,请教一下,你的liberate是集成在ADE里的嘛,为啥我的liberate20在assembly的菜单栏找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