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DC中的clock的疑问

楼主(2018-12-02):
1、这种情况有必要采用generate clock吗?
我们在1处定义create clock,那么这种情况还需要在2处使用create_generate_clock吗?
2、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不在是简单的非门,而是一个与门,但是控制逻辑是个纯组合逻辑?
同样我们在1处定义create clock,那么在3处是存组合逻辑输入的情况下还需要在2处使用create_generate_clock吗?
3、第三种是我们常见的clock gating的结构,在我理解来看,时钟也是仅仅经过一个与门的组合逻辑,其仍然会长平在CTS时,为何这种结果几乎我看到所有的地方都是使用generate clock来定义一个新的时钟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最近也是在学习,正好看到这里就看不懂了,请赐教一下?

网友:
(1) 不需要
(2) 不需要, 但是 你是逻辑, 异步,需要改design。
(3) 不需要, 但是 那个与门要clock gating che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鉴于以前我是只做过前端设计,我待过的两个公司中,做过好几个芯片,他们后端给过来的flow中,对于第三种情况,当遇见clock gating单元时(我们前端人员自己手动插入的),都要求我们写sdc时采用create generate clock来定义?问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难道没有一点区别吗,在使用create genenrate clock和不使用create generate clock?还有我还想追问一个问题,有些定义clock gating的generate clock时采用-combination选项有啥意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从STA 的角度定不定义,是没区别的。  我想可能是为了更好查看timing report的,或者这边在做tree的时候单独控制下。
2, 字面理解就是你的generate clock 在往source trace的时候,只会走组合逻辑那路,时序逻辑不会传过去的。  举个例子有个mux 一个端口是寄存器直接过来的,一个端口是clock 经过组合逻辑传过来的。 你如果mux 输出clock generate clock ,不加-combination 就会导致这个generate clock trace 回去有两路,你在做tree 和STA 的时候会非常麻烦。

网友:
像你的与门情况,  一般是不定义 generate clock, 让工具去check clock gate
如果前面是 mux, 一般就是会定义generate clock, 找好source,让工具知道走哪条路。

网友(2023-11-01):
简单说,Inv and or等逻辑器件一般不需要create_generate_clock,时钟是能传过去的。reg icg等时序器件是需要create_generate_clock来创建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