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数组有什么特性是队列不能替换的 什么情况下必须要用动态数组

楼主(2018-12-03):
前两天面试被面试官问到了  我说我开始用动态数组 后来发现队列简单就全部换成队列了  然后面试官说还是不一样的   但也没给我接受   所以来问一下动态数组有什么特性是队列不能替换的  什么情况下必须要用动态数组

网友:
速度的问题吧,特别是在很长的队列中间插入元素,速度会非常慢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第一个想到的是速度和内存消耗的问题
数组 ~= 动态数组 < 队列 < 关联数组
第二个想到的是动态数组只要new出来以后可以使用全部的index了,但是队列不行
第三个想到的是random与constraint的问题,动态数组很容易进行约束,但是队列就比较麻烦了,一般都要借助pre_randomize来进行

其他的暂时没有想要,但是感觉还是有不少应用场景的

网友(2019-01-26):
回复 网友A:

   gre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