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函数入参如何设置为局部变量,谢谢

楼主(2018-12-03):
SKILL函数入参如何设置为局部变量,谢谢,目前发现函数的入参是全局变量。例如函数
procedure(func1(param1)
    prog(()
        func2()

    )
)

procedure(func2()
    prog(()
        printf(param1)
    )
)

触发func1(“abcde”),在函数运行中,func2是可以打印出来abcde的,请问为什么??我想让param1只是在func1中生效,func2中应该获取不到param1才合理吧??谢谢

网友:
在func1里param1是局部变量,因为你在func1里面调用了func2,func2当然可以或者这个变量值;如果你单独执行func2,这时候就不会获得param1的值,系统会告诉你param1没定义

网友(2019-01-03):
你这都调用了,当然能打印,3楼解释的很到位啊

楼主:
回复 3# mangoch 非常感谢。之前以为第一个函数的入参,已经变成全局变量了呢。单独调用func2,确实无效,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现在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
prog((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