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同步问题

楼主(2018-12-03):
请问各位大神:
always @(POSedge FCLK)
      A <= S;
FCLK_INV=!FCLK;
always @(POSedge FCLK_INV)
      B <= A;
请问后仿的时候,B和A是否需要设成异步的

网友:
肯定不是一部啊, 前一个DFF上升沿发出, 后一个DFF 下降沿采样, 如果是50% duty cycle的 FCLK,则只有半个周期用于计算SETUP。

楼主:
S与A是异步的,是肯定需要设成异步的,IP中使用了下降沿,就不知道FCLK_INV与FCLK算不算同一时钟域

网友:
回复 网友A:

     S 和 A 是异步, 那 第一个reg 是两级同步的第一拍, 后面一个reg 是第二拍、

     这种做法 就是最通用的单bit 电平信号做两级同步 CDC,  只是为了节约信号 CDC 的latency 所以将后一拍用 下降沿采样输出。。

网友:
如果FCLK_INV是由FCLK反相得到的,那么算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