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板级功率放大器加工精度问题

楼主(2018-12-03):
我想要在板级做一个39GHz的功率放大器,听说板级功放匹配网络的加工精度是有限制的。想请教一下大家,加工精度是什么意思呢?还有我应该怎么去查这个加工精度呢?

网友:
好的PCB加工厂的板级的刻蚀精度最好应该在正负1mil/25um,39GHz的空气波长是7.7mm。如果是裸片,还要考虑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