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限幅放大器

楼主(2018-12-03):
您好:
       请问各位大神,能不能指教下限幅放大器工作在限幅状态和普通放大器饱和失真有什么不一样吗,限幅的值不是放大器的输出摆幅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找几篇RSSI的文章看那里面有相关问题的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ok. 谢谢啦

网友B(2021-10-28):
引用 网友A:
找几篇RSSI的文章看那里面有相关问题的描述

你好,我最近要做检波器,正在学习限幅放大器。请问前辈有什么资料推荐么?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最近要做检波器,正在学习限幅放大器。请问前辈有什么资料推荐么? 谢谢 ...

暂时没有,对你有用的除了RSSI就是峰值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有,对你有用的除了RSSI就是峰值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