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6.1 virtuoso画线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8-12-03):
如图所示:
以前都是用的5.1,现在突然转到6.1.并且还是个新手,画线P的时候自动变成metal1,在LSW里面选的是metal2.我点F3 设置了几遍都没效果。请问各位大佬怎么解决。就是设置成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线的那种???

网友:
把快捷方式里p的create wire改成create path。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快捷方式在哪里改?p的create wire改成create path

网友:
回复 网友B:

   CIW - Options - Bindkeys,   点击layout那一栏,右边找到P的定义,把Wire改成Path,保存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也是刚才看了一下。没看到在哪里改!!!在Toolbars里面的create里面没看到,只有一个create wire!!!然后在选项栏里面的create里面也没有看到!!请问师兄,在哪里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help里面看到了CIW,但是从哪里打开这个options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佬,找到了!就在virtuoso界面的选项栏里!File Tools Options

网友:
回复 网友C:

   3q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谢谢!

网友:
virtuoso中所有的快捷键都是用skill函数编写的,你可以自己编写相关的skill函数到你的bindkey.il文件中,所有virtuoso界面的操作都有对应的函数,你可以自己去获取,你可以在CIW中看到操作的函数,也可以用finder查找相关函数和用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正在找这个,多谢

网友(2021-08-25):
那是因为你把layout editor options 中Tap的Auto Tap 的wire选项打开了,关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