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程序保护?

楼主(2018-12-03):
监控设备想做点手段,保护下产品程序,怎么做能实现程序安全防护呢?

网友:
加密芯片是主流,不过有多款,有的说国外的好,有的说咱国产的好,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虽然我不太了解,国外芯片行业似乎挺厉害,是不是更好些?

楼主:
那都有什么产品可以管用啊?

网友:
这个技术是什么?有什么功能效果啊?

网友:
对啊,我也想知道,之前也有人推荐LKT这颗,但是没有解释明白安全性

网友:
可以做认证对吧?我知道很多芯片都有这个功能,应该不是只靠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算法移植,就是在芯片内部设计自己的算法程序。国外芯片是不提供这种定制服务的

网友:
这样说来,类似mcu的功能了。

网友:
但有个疑问,如果能编程,和mcu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那如果别人模仿指令咋办?认证类我是知道可以做手段的

网友:
线路上的事情需要仔细设计,弄得不好芯片没破,直接在通讯过程搞掉就悲剧了

网友:
没问题的,只要能让我编程,有太多方法搞定线路安全了,比如随机数参与,或者命令参数动态变化,每次不同

网友:
好吧,我是菜鸟。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能支持标准算法吗?我想多用几个方案。

网友:
那这样看来,用起来方案设计确实容易做出多种方案,而且个性化鲜明啊,挺好

网友:
国内目前LKT芯片安全性是比较高的,方案上没漏洞。

网友(2020-04-10):
使用熔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