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波形工具dev中如何在仿真的过程中实时的自动刷新波形

楼主(2018-12-03):
波形工具dev中如何在仿真的过程中实时的自动刷新波形,而不用自己手动每次去load一次波形文件,有什么命令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大神们

网友:
解释一下什么叫实时自动刷新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跑仿真的时候,如果仿真没结束,我打开波形文件,波形文件就会一直更新出刚跑出来的波形,而不用我自己手动去刷新(load databases)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样有什么必要吗。。。

网友:
目前dve还没有像cadence的simvision那样的随着仿真时间推进波形自动刷新的功能,dve中看波形只有在run一段时间后暂停,波形才能更新,这一点synopsys确实没有cadence做的好,dve中resume或者暂停都比较耗时间,特别是规模很大的设计,在dve中resume或者暂停可能引起仿真崩溃,直接重来。

楼主:
貌似vcs没有这个功能,不过这个参数+vpdupdate还不知道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