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被矩形脉冲串抽样后,该抽样信号的功率谱密度如何计算?

楼主(2018-12-03):
请教一下大家:
1. 一个输入信号x(t)被矩形脉冲串p_rec(t)抽样后输出y(t), y(t)=x(t)*p_rec(t);
2. 请问y(t)的功率谱密度如何计算?

请问在那个文献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只不过这个是delta函数,不是你说的矩形函数。
具体查看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
这是一个周期平稳循环过程,严格的功率谱会随时间周期变化。一般我们用到的是这个周期变化功率谱的平均功率谱。计算后应该是原信号的功率谱谱型乘以一个系数,此系数为p_rect的占空比。
详见 Papoulis, Probability, Random Variables and Stochastic Processes

网友:
這必須由頻域(Frequency)的卷積和(Convolution)運算來計算;參考一以下視頻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yTu0SXeW1M

网友:
    你说的是采样保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