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软件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8-12-03):
软件都是直接拷过来用的,在运行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网上也找不到什么原因,希望有人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谢谢啦~输入icc_shell  dc_shell之后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用的是sh、bash等script,你可以确定下什么问题。楼主问问题要详细的哈!比如:安装系统说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