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已解决】innovus做完CTS有负的source latency?

楼主(2018-12-04):
如图,是做完CTS之后,看REG2REG的rpt,发现存在负的source latency,虽然对reg2reg无影响,但是这个值是怎么来的?我并没有设置。
我的理解是:这个值是innovus为了将IO上的input/output delay折算过来,自己默认算出来的?为了防止IO做完CTS出现timing假错?我理解对吗?还会在mmmc/view下自动声场latency.sdc文件

有熟悉Innovus的大佬指点下,谢谢。

网友:
报timing的SDC对此有定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定义,我在别的地方问了大神,理解没问题,就这样。

网友:
如果吃了正确的IO模型,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同问,我也看到过同样的情况,也不太理解

网友B:
如果是block的话,这个值是你clock tree latency的平均长度,工具自己算的,
(set_ccopt_mode -modify_clock_latency true
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 true)
是为了约束bondary部分的timing过悲观或过乐观。这个值是让上一层知道你block里面tree做了多长,以方便上一层做tree时会考虑到你block里面的tree 长度。innovus UG中有讲到这个(update io latency)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innovus认为做完cts以后,block里面clock path有delay了,外面还是0,不能把内部path设成0,就在port处设了负值。这个值是clock path取了个平均值,做top层的人分下层的block或者Module,top层的时钟输出到Block的delay是事先设定的。这个是给top层的人看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对的,就是这么回事,对于reg2reg来说,data path和clock path都会有这个值,所以没影响,主要是boundary部分要跟top做balance的reg,这个值就告诉top我block里面tree有多长,让top到boundary pin少长这么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万分感谢

网友(2019-09-12):
我想问一下,我做完CTS有接近-4ns的latency,这个到后边怎么处理啊?不用管吗?

网友(2020-03-23):
再次翻此贴

网友D(2022-08-11):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block的话,这个值是你clock tree latency的平均长度,工具自己算的,
(set_ccopt_mode -modify_clo ...

请教下  那cts后怎么去掉source latency呢 set_ccopt_mode -modify_clock_latency false
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 false
set_analysis_view -update_timing
貌似没有效果,还是这些option设置在cts前 然后重新ccopt? 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  那cts后怎么去掉source latency呢 set_ccopt_mode -modify_clock_latency false
set_ccopt_prope ...

如果是CTS后,可以把clock source latency置为0.
set_interactive_constraint_mode [all_constraint_mode]
set_clock_latency -source -early -min 0 [get_ports {clk}] -clock MY_CLK
set_clock_latency -source -early -max 0 [get_ports {clk}] -clock MY_CLK
set_clock_latency -source -late -min 0 [get_ports {clk}] -clock MY_CLK
set_clock_latency -source -late -max 0 [get_ports {clk}] -clock MY_CLK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CTS后,可以把clock source latency置为0.
set_interactive_constraint_mode [all_constraint_mod ...

谢谢jake哥 , 另外请教下set_ccopt_mode -modify_clock_latency false 是不让工具修改clock latency的意思吗,感觉跟update_io_latency false功能很像。我试了下 只有同时开启这2个选项才可以不update_io_latency. 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jake哥 , 另外请教下set_ccopt_mode -modify_clock_latency false 是不让工具修改clock latency的意 ...

印象中只需要在CTS前加上
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 false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印象中只需要在CTS前加上
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 false

谢谢jake哥  万分感谢

网友:
是为了让block端口处timing(in2reg , reg2out)没那么悲观/乐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印象中只需要在CTS前加上
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 false

为什么一开始要设置成False哦?我觉得应该设置为true,让工具去update io latency,然后我们报timing,这样就不会看到不合理的io timing了;之后必须把source latency设置成0?不然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一开始要设置成False哦?我觉得应该设置为true,让工具去update io latency,然后我们报timing,这 ...

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 false 并不是通常做法。敢这样设都是深思熟虑后的做法,需要特定的SDC配合的,否则很容易出现IO path没有优化造成violation

网友(2022-09-28):
这是个好问题,学习了

网友(2022-11-2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值就告诉top我block里面tree有多长,让top到boundary pin少长这么长。
请教下,这句话不太理解,你只是更新的block的source latency,这个怎么传递给top? 对于一个top来说,每个block提供的lib中有tree长的信息,这个负值,会标记在lib中?

网友(2023-07-25):
2023年标记

网友(2023-12-04):
2023到此一游

网友(2024-01-09):
top读block的lib应该可以,etm应该也可以,最后一个,人工提取下这个latency值,写到ccopt spec里去

网友(2024-05-28):
引用 网友D:
谢谢jake哥 , 另外请教下set_ccopt_mode -modify_clock_latency false 是不让工具修改clock latency的意 ...

我这边是遇到了A和B两个端口,既是时钟端口,又是数据端口,互相采集数据,需要做balance;在做CTS的时候就需要设置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 false,不然做出来的timing在STA check的时候会因为source insertion delay没有了,导致timing violation。
之前一直看不明白,做完这个项目,再来看就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