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带隙基准的有关问题

楼主(2018-12-04):
1 传统带隙基准无法工作在低电压下的原因除了运放的原因是否还有其他?2 pnp的结面积是如何做选择的?
3 环路稳定性是如何分析的?
4 vout的失调除了电流镜失配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导致?
问题有点多 望各位懂得大佬能指导一番。

网友:
1. 传统bandgap结构是VBE+Vres=1.2V,输出都1.2V了,自然就没法在低电压下工作。
2. bipolar面积选择要考虑mismatch和current density,保证bipolar在比较线性的区间
3. 稳定性需要做stb分析,check loop gain and phase margin
4. offset主要由current mirror mismatch , opamp offset, resistor mismatch,需要做dcmatch,看所有器件的contribution,优化offset最大的器件
5. 还需要关注psrr, start up等问题

网友:
您好,请问mismatch是“失配”具体指哪些?dcmatch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答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的环路稳定性不达标 相位裕度太低  一般来说是需要怎么去做补偿 例如运放 可以选择在输出端进行密勒补偿。

网友:
RAZAVI的书,11讲BANDGAP的,13讲失配的。自己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spectre有dcmatch这个仿真

网友:
RAZAVI的书,第11讲BAND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