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l后门访问中各个函数的作用,以及desire值和mirror值的作用

楼主(2018-12-04):
新手,刚入门UVM,学到ral这一部分有一些疑惑,求大神们解答一下:1.后门访问中既然已经有read/write了,为什么还要有peek/poke?请说一下什么时候只能用peek/poke,什么时候只能用read/write。2.后来又看到后门访问里还有set/get,说是用来对期望值进行操作的,这里我就不懂了,期望值不是人为给定的吗,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它的值应该不会随着duv变化吧,get它有什么意义呢?
3.感觉一般mirror和predict操作用不到啊,read/write、peek/poke操作就自带了mirror和predict,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个人理解:
1. peek/poke不会看寄存器类型,比如读清的寄存器,如果只是想看一下DUT的值,不想清,就用peek;
2. set/get都只对ral_model操作,不会影响到DUT。set + update的用法和write类似,有个好处是如果一个寄存器包含多个field,可以先对多个field进行set,再对整个寄存器进行update,这样前门访问时只有一次写操作;如果用field的write操作,需要多次写,如果对整个寄存器进行write,需要自己做field的拼接操作。get在RM中都会使用啊,比如你在testcase中配置了一个寄存器,RM想根据这个寄存器的值进入不同分支,就可以用get啊。
3. mirror和predict非常有用啊,一般在RM中会predict一些状态寄存器或者counter,然后在end_of_sim_check的时候调用mirror进行check。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