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mos管的source 和 drain 接在一起回自动合拢,怎么取消???

楼主(2018-12-04):
如图所示,两个管子回自动合在一起,这个怎么取消掉???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
把窗口带三角形感叹号的给关了

网友:
好像不行

网友:
xl状态下,option-layout xl-generation-勾选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layout窗口选择Opions----Editor   然后把Abut  Server选项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五楼说的对

网友(2019-01-15):
六楼说的对

网友:
7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