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lock exclusive的问题

楼主(2018-12-04):
对于clock gating这种结构,我们往往通过设置create generated clock来唯一指定我们的master clock,因为此时gating 信号不是常量,是一个变量。
对于clock mux结构,如果此时CLK_SELECT为静态信号,那么通过设置TCLK和TCLKDIV5为logical exclusive来进行分析,此时是不是不需要定义一个generated时钟在TCLK_MUX_OUT?但是这样会不会出现一个问题,如何设置CLK_SELECT让EDA工具认为其为静态信号,而不是非静态信号。
同样如果此时CLK_SELECT为非静态信号,那么要不要设置generate时钟?此时设置的意义是不是可以指定时钟不会由CLK_SELECT信号而来,而是CLK或CLKDIV5,此时CLK和CLKDIV5需要设置为-logical_exclusive还是将generate的时钟(此时会generate两个时钟)设置为physical_exclusive比较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

   1, 问题1 的话你直接set_case_analysis  在select 端口
   2, 问题2 , physical exclusive 最精确,logical 也不会有问题(timing 悲观一点)

网友A:
(1) 像你的与门情况,  一般是不定义 generate clock, 让工具去check clock gate, 因为路径很明确,SCTRL 那条路不是clock,是data属性。
(2)如果前面是 mux, 一般就是会定义generate 2个 clock 在muxout, source 分别是 mux的2个输入,clock 关系是 physical exclusive;  让工具知道走哪条路。

网友(2025-01-03):
引用 网友A:
(1) 像你的与门情况,  一般是不定义 generate clock, 让工具去check clock gate, 因为路径 ...

(2)如果前面是 mux, 一般就是会定义generate 2个 clock 在muxout, source 分别是 mux的2个输入,clock 关系是 physical exclusive;  让工具知道走哪条路。

关于这个问题,是在MUX/Z端定义2个clock时钟吧?这2个时钟的source要写成TCLK和TCLKDIV5的时钟定义点,还是写成MUX/A和MUX/B呢?(1)如果写成TCLK和TCLKDIV5的时钟定义点的话,用physical exclusive会不会导致MUX前的时钟路径不进行SI检查,导致timing比较乐观?(2)如果写成MUX/A和MUX/B的话,还用MUX/A和MUX/B处定义时钟吗,或者直接采用-source MUX/A -master TCLK的方式呢?请专家指导,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