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会因为gm过大而无法起振吗?

楼主(2018-12-04):
用的是inverter+偏置电阻的pierce osc,芯片测试的时候在正常电压下无法起振,降低了电源电压反而可以起振。这是不是说明原来放大器的gm太大。
根据一些论文的说法gm过大是有可能导致负阻反而降低从而不起振。我对电路进行仿真发现负阻还是远大于晶体esr的,没有出现变小的现象。

网友:
    正常电压下,将频谱分析仪频率范围设置很宽,看不到起振的谱线吗?(我怀疑振到别的频率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真巧,我做的晶振驱动今天出类似的问题了,还在测试中。13.56M晶体,驱动级电流大概3mA,gm大概20m

网友B:
Gm太大,晶振有可能振到谐波频率上去,也有可能不起振。
晶振实际的ESR比datesheet上的要小很多,如果Gm太大可以在晶振与芯片之间串一个小电阻试试。
我们24MHz晶振起动电流一般几百uA, Gm 几mS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为什么datasheet上会给这么大的ESR值?

网友C(2019-01-14):
用的是inverter+偏置电阻的pierce osc,芯片测试的时候在正常电压下无法起振,降低了电源电压反而可以起振。 ...
引用 楼主:

你提到的“根据一些论文的说法gm过大是有可能导致负阻反而降低从而不起振“, 这种情况我想了解一下,能将这些论文的名字告诉我吗?

网友D(2021-08-24):
引用 网友C:
你提到的“根据一些论文的说法gm过大是有可能导致负阻反而降低从而不起振“, 这种情况我想了解一下, ...

直接看最经典的那两篇文章就可以了,1987年和1988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看最经典的那两篇文章就可以了,1987年和1988年的

谢谢,能告知一下论文的名字吗?或者是论文发表在什么期刊或会议上。感谢!

网友:
Eric Vittoz,这个领域的大神《Low-Power Crystal and MEMS Oscillators》

网友(2024-02-29):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真巧,我做的晶振驱动今天出类似的问题了,还在测试中。13.56M晶体,驱动级电流大概3mA ...

找到原因了吗,看起来不是gm的问题?gm不大也不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原因了吗,看起来不是gm的问题?gm不大也不小啊。

Gm存在最优值和上下限区间,搞定这个起振就没问了,参考资料《Low-Power Crystal and MEMS Oscillators

网友(2024-08-30):
引用 网友B:
Gm太大,晶振有可能振到谐波频率上去,也有可能不起振。
晶振实际的ESR比datesheet上的要小很多,如果Gm太 ...

按这个参数 SS 芯片<0°C就挂了,SS -40°C gm 4ms,还是不能太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