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的环振能振荡吗?

楼主(2018-12-04):
从内部看就是18个反相器串联,按道理说不能振荡啊?(仿真可以)

网友:
同一单元的两个输入如果相同,的确不会振荡。
如果同意单元的两个输入相反,在没有失调的情况下是可以振荡的。
但是这个震荡也会逐渐停振,你可以改变一下其中一个管子尺寸试试,或者蒙特卡洛仿真,应该即使最开始能振荡,最后也会停振。

网友:
从电路图看,直流的相位是180度,可以振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个延迟单元有两个反相器,感觉就是18个反相器串联,偶数个振荡器应该不能起振啊。

网友:
为什么是18个反相器串联(实际上是16个)。你现在的接法应该是8个正向(伪)差分放大器级联,最后一级反馈到第一级是反向的。所以直流相位是180。如果你想看看偶数个串联能不能工作,直接自己搭6个以上的反相器串联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是16个反相器,我写错了。从差分的角度我能理解。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不能看成(IP,ON),(IN,OP),(IN,OP)...这样16个反相器串联,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就不能振荡了。

网友:
确实可以看成16个反相器串联,我也不清楚能不能看成伪差分,就像2楼说的到底是差分还是单端。
我自己搭了一个仿了一下,差分STB仿真的时候相位确实是180度开始,相频幅频满足振荡条件,但是我仿真tran并没有振荡,硬激也没有振荡。不清楚你是如何仿真到振荡的。
单端STB仿真时,相位从0开始,所以是满足振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当时的仿真条件是:VDD给的阶跃信号,最大仿真步长0.1ps。

网友:
可以振荡,需要合适的外部激励。判断是否振荡不能简单看小信号。
书上并没有说偶数级反相器(单端)不能振荡,只是认为会latch up(latch up到电源或地或中间电平)。
感觉不靠谱+用起来麻烦
需要避免停振,(自古真理出二楼)像二楼说得一样很容易振荡一段时间后停振,特别是当td_r2f≠td_f2r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看了你和二楼的评论,觉得你们的关注点在于能不能起振(不管能不能维持住)。但我觉得楼主想问的(以及我说的)应该是该电路在没有外部条件的情况下能不能稳定振荡。而且另外小信号(巴克豪森判据)是起振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应该还是需要注意的。比如四级单端是无法起振的。
另外,你和二楼都提到了同一单元的输入是否相等的问题,但电路就是电路,没有外部影响的话,不知道同一单元的输入是否相等应该怎么判断?
还是说一半一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任何振荡器都不能再没有外部条件时工作,总需要外面给电流电压,不然就成永动机了。
无非就是振荡器容不容易起振和停振。

这个电路不容易起振,容易停振,但不是没办法解决。
之所以二楼提到同相反相(我没提这个)
(猜测是)首先需要保证两个反相器的输入是反相的,如果因为任何误差累积导致两个反相器输入同相,自然就停振了。

至于怎么保证熟悉振荡器的应该可以想到,我只是见过没做过环振不多说。

非线性的大信号电路没法用小信号分析的。什么零极点一直在变的,要寻找一个稳态才好分析。

网友(2022-03-29):
16级反相器级联,一般不能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