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Monte Carlo 仿真

楼主(2018-12-04):
求助
Hspice Monte Carlo 仿真如何设置

我选用了mc_lib

.lib "../tsmc18/models/hspice/cmn018_gp2a_5v_v1d4_usage.l" mc_lib

我做的是tran 仿真
.tran 1n 1u

用了monte carlo 仿真语句
.mc 100 tran

但是总是报告
Error: MONTE: No Monte Carlo information in models

请教一下
到底是什么地方弄错了?

网友:
.tran 1n 1u sweep monte=100
另外查看下mc model 是否完整,没有被×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