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调试问题,急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12-04):
代码用ISE和Modelsim联合仿真正常,状态机运行正常,但是比特文件在FPGA上调试时,状态机只走一步然后就跳到下一状态了,请教: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
1:检查FPGA综合及实现过程中的相关warning
2: 时钟及复位的相关检查
3:在FPGA上抓波形
4:仿真FPGA的网表

网友:
只走一步是什么意思?发个截图上来看看你是怎么观察状态机?

网友:
应该是触发了什么条件,跳到那一步了

楼主:
回复 2# zqdc 谢谢回复,问题找到了,少了一个else,出现了一个latch,,从理论上理解,latch的出现不应该控制状态的跳转,利用ISE和Modelsim联合前仿真结果是正确的;但是FPGA调试时,感觉状态就是乱跳的,把else语句加上,状态的跳转就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走一步的意思问题状态的长度只有一个周期,实际上应该有多个周期。

楼主:
回复 5# 15773272383把latch改变之后,在FPGA上调试状态机是正常的,latch的存在从逻辑上分析也不会使状态乱跳,为什么latch的存在使利用fpga调试时,状态乱跳,这个原因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9-02-13):
回复 网友B:
关键部分的代码贴上来,也许可以分析分析

网友:
额滴神,能抓数还定位不到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