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线效应antenna effect错误求助

楼主(2018-12-04):
目前在做SMIC40nm的一个项目,在进行后端物理验证时,遇到了如下的天线效应违例:
所有报错均指向PBS2RN这一个IO PAD内部的某个GT(poly)区,具体错误描述如上图,SMIC关于该错误的design rule
解释如下:

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如下几个问题:
(1)这个问题在Virtuoso里面该怎么手动改版图解决?
(2)Design rule描述ratio时候,各个相关参数具体指的是版图里的什么,对应图上的哪个部分?

网友:
跳线或者加diode

又一个不怕死的

网友:
二楼说的没错,将报错的这个gate所接的金属上加个二极管,或者将金属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