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5G NR的gNB ID长度

楼主(2018-12-05):
3GPP TS 38.300内有写NCI & gNB ID:

8.2        Network Identities

The following identities are used in NG-RAN for identifying a specific network entity:

-     AMF Name: used to identify an AMF.

-     NR Cell Global Identifier (NCGI): used to identify NR cells globally. The NCGI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PLMN identity the cell belongs to and the NR Cell Identity (NCI) of the cell.

-     gNB Identifier (gNB ID): used to identify gNBs within a PLMN. The gNB ID is contained within the NCI of its cells.

-     Global gNB ID: used to identify gNBs globally. The Global gNB ID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PLMN identity the gNB belongs to and the gNB ID. The MCC and MNC are the same as included in the NCGI.

在最新的讨论串内有定义长度的讯息:

3GPP TSG-RAN WG3 Meeting #102
R3-186834

Spokane, WA, U.S., 12th - 16th November 2018

Agenda Item:
31.3.1.8

Source:
Ericsson

Title:
TNL address discovery with the flexible gNB/en-gNB ID length

Document for:
Discussions & Approval

1
Introduction

This contribution deals with the delicate situation of having specified a flexible gNB ID length, forming the MSBs (22 to 32 bits) of the NR Cell Identity (36bits) and the lack of the gNB ID length information in the system broadcast.

看起来gNB ID的长度似乎从去年底就已经确定为可变动了。

想请问有人知道这个可变动范围的需求是会应用在哪呢? 有可能用到232次方那么多数量的5G NR站吗?

NCI (36bits)减去gNB ID(22~32bits)剩下的4~14bits是像LTE那样给cell ID使用吗? 实在想不出如此多cell ID的使用场景

网友:
我先问一下,Network Identity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内用来区分基地站与小区划分的,每个基地站要有个独立的BTSID,然后可以有相当数量的小区cell ID

4GLTE就是固定28bitsBTS ID 20bits + cell ID 8bits

就是说同样一个PLMN下,BTS最多能有大概一百多万。然后每个BTS下最多256个小区。

因此在5G规范变成36bits,然后BTS ID & cell ID又可调bits下,就得考虑可能有哪种期望的配置场景,事先规划好NumberingPlan…

网友:
哦,也就是说物理上的一个基站,对应到逻辑上的多个小区。这个了解了。LTE也是这样的。每个基站有一个独立的BTSID,这个ID的作用是什么?我的理解,对于用户来说,用户只需要知道当前所处于的小区编号就行了,其实不用知道这个小区 属于哪一个基站的。

楼主:
4G的ECI说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CXqQlBXFro
用户确实是不用知道怎样编码。
不过网络运营商在建站前就要先订好规则,适当赋予某些号码意义;比方某某省的站台就在eNB ID的万位数标记成1;或是把cell ID个位数1代表某个频段之类的。这样网络管理看到号码就能很快对照出责任区分。

网友(2019-01-16):
哦,这个编号是运营商用来编号,方便自身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