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怎么提高相位裕度

楼主(2018-12-05):
请教下:这个电路怎么提高它的相位裕度,现在它的相位裕度只有24°左右,裕度很差,我试着把补偿电容增大减小了都没什么效果。求教该调电路中的哪些参数使它裕度能很好的改善?

网友:
miller电容接错了吧

网友:
米勒电容没错,调小gm~

网友:
你那个补偿电容左端接在源极那里是什么原理?我也觉得miller电容接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你这是另外一种补偿方式?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将零点调前,在弥勒电容前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
零点频率太低了,可以与补偿电容串个电阻

网友:
加大MN9/10的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一本书上见到过有这种接法是为了消除前馈通路,不过我这样接效果没传统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我试了不过电阻要取一个适度值比较难以选取,太小或太大对增益就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我试了不过电阻要取一个适度值比较难以选取,太小或太大对增益就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再请教下为什么增大那个尺寸对相位裕度会有改善啊?

网友:
尝试把补偿电容接到第一级的输出级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教下为什么啊

网友:
就是把non dominant pole and zero推到高频处去。
你的增益曲线可一看到有zero在0dB之上

网友:
回复  mikeppq
请教下为什么啊
引用 楼主:

   传输函数中有一个零点和一对复极点,而且零点在复极点之前所以会造成幅度上翘,这些都和MN10的gm相关。增大MN10的gm可以把这三个点推到高频。
另一个关键是提高MN10的gm可以提高复极点的阻尼因子,获得更好的相位裕度。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种cascode miller补偿,传输函数中的零点应该是一个右半平面零点(相比于常规miller补偿多了一个增益级),为什么会上翘呢?

网友:
回复  mikeppq

   这种cascode miller补偿,传输函数中的零点应该是一个右半平面零点(相比于常规mil ...
引用 网友H:

   左半平面零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密勒电容是可以这样接的。切断前馈通路,想知道后续情况怎样,补偿电容和负载电容比例如何,因为这个结构和楼主给出的电流比例来看 应该是天然稳定。。

网友(2025-01-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一本书上见到过有这种接法是为了消除前馈通路,不过我这样接效果没传统的好
  ...

Ahuja接法,会引入一对极点零点,但第二和第三极点离得近,不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