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level shift電路問題

楼主(2018-12-05):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在做level shift電路時有一點疑問,想請各位前輩不吝赐教

紅色cmos為1v mos
請問這樣圈起來的1v mos 這樣放可以嗎
會直接燒掉嗎?

网友:
3.3V模块下的1V晶体管会烧坏,因为它们看到Vds =(3.3V-Vdsatphv)。

网友:
很明显啊,3.3V直接加到小红圈里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應該怎麼做這樣的電路呢?
感謝回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右边红的换成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