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D file 语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2-05):
请问一下大老们,VCD文件里面的语法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懂,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材料?

网友(2019-04-13):
请问一下是怎么用modelsim出来vcd文件的

网友A(2024-02-27):
不说$dumpports, VCD的格式还是很简单的
第一部分,VCD固有信息

$date 仿真时间 $end
$verion 仿真器信息 $end
$timescale timeunit(对应timescale 1ns/1ns)中的时间单元 $end

第二部分,设计选中输出的定义信息,用$scope表示实例化树层次

$scope module 实例化名 $end
    $scope module 子实例化名 $end
        ....
    $endscope
$endscope

用$var表示变量信息

$var 变量类型 位宽 ID(VCD中对这个变量的hash值,一些逻辑完全一致的信号,由于其波形肯定一样,所以有可能hash是一致的,这个根据不同的仿真器来决定) 变量名[l:r] $end

第三部分,值记录部分,#n表示第n个时刻的波形变化,变量变化用变量值与hash值记录,只有当变量值发生变化时才需要记录,另外一些$dumpall, $dumpon, $dumpoff也会出现在这部分,主要起到一个控制记录的作用

#1
x !
b1100 ,
....
#10
....
#20
....
#30
$dumpall
.....
$end
$comment simulation end

网友B(2024-06-24):
引用 网友A:
不说$dumpports, VCD的格式还是很简单的
第一部分,VCD固有信息

您好,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请问gate level vcd和rtl vcd的格式都是这样子的吗?

2、$dumpall $dumpvars $dumpoff $dumpon在vcd文件中起什么作用?如果去掉vcd文件中的这几个关键字对最终结果有影响吗?
谢谢大佬!

网友(2024-09-02):
引用 网友B:
您好,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请问gate level vcd和rtl vcd的格式都是这样子的吗?

1.没用过gate level的仿真器,这个格式是IEEE标准书第18章定义的,像VCS,modelsim,iverilog等知名的仿真器生成的标准格式都是这样的,除了标准格式商业工具还有他们自己的压缩格式。
2.这个问题分为两类:
  • $dumpvars负责控制你要输出的设计区域,$dumpvars(0)就是选中全部设计生成波形,也可以通过$dumpvars(n, instance)或$dumpvars(n, net),选择指定的实例化(n选择向下层数)或者信号,这样你就能只输出你关心的信号或者部分设计。
  • $dumpon, $dumpoff负责控制你要输出的时间范围,当仿真器遇到$dumpoff事件,仿真器会输出选中设计的当前值(自动调用了$dumpall),并在之后的时刻停止输出波形,直到遇到$dumpon事件,你可以在波形停止输出的某一个时刻通过$dumpall强行输出这个时刻的波形。实际上$dumpoff, $dumpon, $dumpvars出现的时刻,仿真器都会自动调用一次$dumpall用来输出全部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