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能够提高电路的电源抑制性能

楼主(2018-12-05):
在做一个带隙基准的时候 了解到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比起套筒式来说增益更低 功耗更大 摆幅更大 噪音更大 这个噪音不是指电源引起的噪音吗?折叠式共源共栅怎么样提高电路的电源抑制性能?

网友A:
不给公式直接说结论不靠谱不可信,建议看论文的公式。
噪声应该指的是热噪声更大,1/f噪声谁更大不清楚。共源共栅依靠以下提高psrr:
(1)提高了增益的同时带宽足够;
(2)提高了从电源到输出的阻抗;
(3)cascode米勒补偿相比普通补偿带来更快的频率响应(在高频处cascode管依然能提供相对较大的gm,而此时普通运放输入管gm(s)很小l了);

网友(2024-11-14):
引用 网友A:
不给公式直接说结论不靠谱不可信,建议看论文的公式。
噪声应该指的是热噪声更大,1/f噪声谁更大不清楚。共 ...

你好,想问一下相关的论文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