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数器能用作分频器吗

楼主(2018-12-05):
一个free counter的bit0 的波形时一个2分频的clock其可以直接拿来做时钟用驱动后面的逻辑吗?
还是把它接到 Clock gating cell (ICG)的enable端,与主时钟AND之后产生时钟?

这两种的区别在哪里?应该采用哪种方式?

网友:
一般不能,因为这样产生的始终,驱动能力弱。我曾经这样做过,后面的逻辑完全乱了,可以把分频过后的时钟经过一个时钟buffer再去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网友:
什么不】能这么做?驱动,那不是后端要考虑的吗?ICG,这个就看设计需求吧

楼主:
正如楼上所说,关于驱动问题,CTS时可以插clock buffer。对于前端来讲,这貌似并不是问题。
那么对于1楼所说的两种写法,
直接拿Q端做时钟,和将其作为Enable端与clock做Gating
究竟有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