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是否会长平的问题?

楼主(2018-12-06):
当前我们的设计时钟系统被设计成下面这个样子,多个时钟源经过一个mux(giltch free)的结构,被选出来一个用作后面电路的工作时钟,要求是动态可切换,现在我的方式是在时钟源处create clock,然后在mux之后再重新create一个clock,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够保证mux之前的clock可以长平,同时mux之后的clock也是长平的?常规做法是在红圈点处generate clock,但是我后面的逻辑只是和红圈点相关,所以create clock,我担心是这样新create一个clock后,两个create出来的clock如何生长,比如CLK0到红圈处如何生长,也是长平吗?

网友:
个人认为:CTS 可以分步做:先长MUX后的时钟树,然后把MUX的输入端设成floating pin,再长前面的。前面平了,整个就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追问一个问题,从一个create clock上我generate出几个clock,这几个clock在CTS时是都长平吗?如果此时我通过set_clock_group选项来将这几个时钟约束成async,是不是意味这几个时钟不会长平在CTS时,还是无影响,还是会长平,但是STA不会做时序分析而已?

网友:
1.如果两个都是create_clk,且source不在同一个点时,tree是不会长成一样长的。
2.generate clk是会长成一样长的,一般是不会check 异步时钟的。
有点好奇的是generate clk和create clk应该算是同步,你是如何把它设为异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