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显示设置

楼主(2018-12-06):
如图,对于稍微大点的版图,即使在display optios --filter 的size设为0,仍然会看到那些红线大家怎么解决

楼主:
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IC61的话,在layout窗口的左边有Objects栏,然后去掉Instances  Vias的勾选就可以解决你所说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在三楼的朋友帮助下,得到了以下解决方法:
在object里去掉instances 和vias以及mosaic

楼主:
各位大佬,那么mosaic(马赛克)是指的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原来这也可以解决,之前也遇到过,谢谢;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