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版图金属线自动连接问题

楼主(2018-12-06):
在IC617下面画版图,如果两根金属线连接的时候,软件就会自动默认的给你补齐图形,且把这两个金属线归并到一起,如何取消掉这个功能呢,还有如果不同层间的相同数量via点在一起的时候,软件也会默认的把这几层的via合并成一个整体,这个功能该如何取消呢
求助,谢谢

网友:
没有用过617呢,能自动补齐还不好么,治愈强迫症的节奏哇
via的那个616里面把via stack 从ON设置成OFF就好了

网友:
在bindkey里layout下找到快捷键P的属性,默认是 leHiCreateWire ,改成 leHiCreatePath 就好了。

网友:
没有用过617.616在editor options里,wire editing下边,点掉Auto Merge Wires.

网友:
3楼应该在正解,617下的P键真贱!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好刷到你的问题,关于解决via重叠在一起的问题,画版图界面的左上角有一个像刺针穿过去的按钮,点击一下就可以解除via重叠

网友:
是说的stretch的时候两个path线合并吗?这个在option-->editor把auto merge wires点掉就可以了
关于空叠加的问题  在option-->selection在mode中有Via....选项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