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音频放大器中,一篇参考文献中所说的,

楼主(2018-12-06):
一篇参考文献中所说的,一般需要在输出端外接一个直流耦合电容,此耦合电容大小和输出负载的大小以及截止频率都有关系,根据文献中所述:使用正负电源即可去除电容,请问一下正负电源为什么可以去掉耦合电容了呢?

网友:
用了正负电源,输出共模电平就可以偏置在0V,这样对耳机就没有直流静态功耗了,电容也就不需要了

网友:
用了正负电源,输出共模电平就可以偏置在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