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1安装40nmPDK时遇到崩溃问题

楼主(2018-12-06):
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安装完PDK,点击打开layout  ,61就会崩溃(新建库也会崩溃)。log如下
谁能帮我解决一下。
还想问下,tsmc40nm对61的版本有限制么?

sysconf:=====================================================================
sysconf:============== checkSysConf:  Version 3.16 ====================
sysconf:Configuration checks failed, status is: FAIL
sysconf:The specified software release 'IC6.1.5' is not supported
sysconf:for your platform / OS (x86_64 / )
sysconf:Type checkSysConf -r to see the current versions
sysconf:Exiting checkSysConf ... Good-bye
sysconf:Output is saved as /tmp/checkSysConf.ep101-2018.12.06.15:34.log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下,有哪位大神能帮解决一下么?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PDK要求616或者617装,你用的是615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reover, this PDK has been tested to work with the following software  versions:

       *DFII              sub-version IC6.1.6.500.9

PDK   ReleaseNote 是这么写的,我的是6.1.5 。这个就是要求必须616么?谢谢

网友(2019-08-01):
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TSMC40nm的PDK

网友B:
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啊?楼主解决了吗?
我用的T40ULP工艺PDK解压出来的techfile中写着:“Used for Virtuoso-XL environment version IC615 or highter”
但是我试着用IC614打开也没有问题啊

不过你的报错信息里面写着“The specified software release 'IC6.1.5' is not supported”似乎是在说IC615不行呢

网友(2023-07-11):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啊?楼主解决了吗?
我用的T40ULP工艺PDK解压出来的techfile中写着:“Used for Virtuos ...

你好,能不能分享下P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