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请教下layout速度问题?

楼主(2018-12-07):
想问下一个bandgap几天画才算快呢?各位大佬最快要多久?(每天8小时)。我画了6天是不是特别慢啊?

网友:
修修改改,从项目开始到结束都是bandgap

楼主:
求解一个比较一般的要多久?

网友:
时间上应该控制在四天

网友:
我们老大说一天,不过我觉得还是跟电路有关,bg有的复杂有的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