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 利用率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8-12-07):
Std cell utilization: 24.58%  (195813/(3242733-2445993))
(Non-fixed + Fixed)
Std cell utilization: 22.97%  (164509/(3242733-2526556))
(Non-fixed only)
Chip area:            3242733  sites, bbox (115.00 115.21 2364.86 2561.68) um
Std cell area:        195813   sites, (non-fixed:164509 fixed:31304)
                      16192    cells, (non-fixed:13767  fixed:2425)
Macro cell area:      2184354  sites
                      10       cells
Placement blockages:  2445993  sites, (excluding fixed std cells)
                      2526556  sites, (include fixed std cells & chimney area)

164509/(3242733-2526556)   是core区域std_cell 面积除以core的面积
195813是所有std_cell面积。 就是不知道分母(3242733-2445993)比(3242733-2526556)多出来的这部分面积是从哪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Placement blockages:  2445993  sites, (excluding fixed std cells)
                      2526556  sites, (include fixed std cells & chimney area)

分母(3242733-2445993)比(3242733-2526556)多出来的这部分面积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就是一个加了include fixed std cells & chimney area,一个没有加啊。多出来的是(include fixed std cells & chimney are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的意思是那个具体指什么意思, 因为除了core区域,我其他地方都用blk盖住了   但计算的面积不是core区域。
"non_fixed + fixed" standard cell  utilization:  The  formula
              is:
                 (Non-Fixed_Std_Cell_Area + Fixed_Std_Cell_Area) /
                     (Total_Area -  All_Blockage_Area)

"non-Fixed only" standard cell utilization:  The formula
             is:
                 (Non-Fixed_Std_Cell_Area) /
                     (Total_Area - All_Blockage_Area - Fixed_Std_Cell_Area)

我把fix的std_cell抓出来算的,也没他实际用的那个值大。
就是这个 Fixed_Std_Cell_Area的具体包含哪些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部分是Filler、Taper cell什么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吧,这个面积计算你可以自己找个小的芯片自己去算算,应该不会出错,毕竟是工具根据site row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2020-07-16):
这个是怎么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