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前仿时遇到以下问题,麻烦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2018-12-07):
求问下列问题,是什么问题,怎么样解决,谢谢!
使用的MOS管是六个引脚(D、S、G、B、BP、BN)的低压隔离型MOS管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23): "input.scs" 13: The instance `M10'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nch_nbl'.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nch_nbl', or define `nch_nbl'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23): "input.scs" 17: The instance `M9'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nch_nbl'.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nch_nbl', or define `nch_nbl'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23): "input.scs" 21: The instance `M7'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nch_nbl'.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nch_nbl', or define `nch_nbl'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23): "input.scs" 25: The instance `M0'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nch_nbl'.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nch_nbl', or define `nch_nbl'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Reading link:  /app/analog/SPECTRE-18.10.169/tools.lnx86/spectre/etc/ahdl/discipline.h
Reading file:  /app/analog/SPECTRE-18.10.169/tools.lnx86/spectre/etc/ahdl/disciplines.vams
Reading link:  /app/analog/SPECTRE-18.10.169/tools.lnx86/spectre/etc/ahdl/constants.h
Reading file:  /app/analog/SPECTRE-18.10.169/tools.lnx86/spectre/etc/ahdl/constants.vams
Time for Elaboration: CPU = 46.122 ms, elapsed = 33.329 ms.
Time accumulated: CPU = 200.748 ms, elapsed = 132.651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59.6 Mbytes.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报错信息是没有找到模型,setup里面看看模型路径是否设置正确,然后vi打开下模型文件,看看调用的模型名字是否一致.
    或者看看是不是有什么include的文件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可是我不晓得怎么设置

网友(2019-06-1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2019-08-05):
我也是呢

网友(2019-10-02):
在set up里面的model libraries,勾选正确的模型文件即可。

网友B(2021-01-09):
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迷惑一周了,求解答。。呜呜

网友: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如果是setup里面指定的文件是什么后缀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迷惑一周了,求解答。。呜呜

兄弟,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解决了

你好,请问怎么解决的?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怎么解决的?还望不吝赐教

没有找到器件模型,你可以调用其他已经存在的ADE L,load state一下,就可以跑仿真了。

网友E(2021-04-16):
引用 网友D:
没有找到器件模型,你可以调用其他已经存在的ADE L,load state一下,就可以跑仿真了。
...

你好,请问怎么确定BN,BP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初学者不懂,还望大神赐教

网友(2021-07-07):
model lib里没有找到对应器件的库文件?

楼主(2022-01-07):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怎么确定BN,BP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初学者不懂,还望大神赐教
...

需要查看rule和layout确定pin脚对应什么功能,这是我18年使用的工艺了,我已经记不得具体情况了,抱歉。

网友(2022-04-12):
有可能是spectre版本不对,识别不了模型文件,我之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换一下版本就好了

网友(2022-12-22):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