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综合仿真-调用Lib单元

楼主(2018-12-08):
我对一个简单与非门做综合,在调用库后,例化的那个lib中的单元不是自己想要的,我应该怎么设置呐?就是  ,得到的是ND2M3R_st, 但是我希望它里面出现的是lib中的ND2M0R_st.
请问大家,我应该怎么设置命令,才能获得我想要的那个lib单元呐?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dont_use 其他的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set_dont_use我没有在手册找到这个的用法,应该怎么使用呐,后面是只能罗列几个我不太想使用的单元吗?这个跟命令:set_attribute preserve false cell_lib
set_attribute avoid false cell_lib

set_attribute avoid true cell_lib

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 set_dont_use 吗?那你用的 PR 工具是 ICC2?如果是 ICC2的话可以试试 set_lib_cell_purpose,具体怎么用,自己去查查吧,多试试。还有就是上面的 set_attribute aviod 的命令没用过,不清楚有啥区别。可以问问其他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好的,多谢了,我用的是Encounter RTL Compiler. 请问你对ncelab了解多么?我就随便调个单元,继续往下做,可是综合后仿真这里报错了。ncelab: *N,INFSUD: -NOSPECIFY is automatically used with -SEQ_UDP_DELAY.
  ND2M3R_my_2 g2(.A (b), .B (a), .Z (out));
ncelab: *E,CUVMUR (../synthesis/p+r_enc/NAND_synth.v,11|15): instance 'NAND_tb.aaa.g2' of design unit 'ND2M3R_my_2' is unresolved in 'work.NAND:module'.
make: *** [elab_synth] Error 1

是这样的错误,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