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手机音频芯片新发明

楼主(2018-12-08):
大家好,我发明了一种放大电路,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专利号2014102378062。是一种跨阻放大器,结构简单,在某些场合可以代替运放。比如几乎所有的音频DAC都需要用运放实现跨阻放大的功能,只不过有些DAC把运放集成在芯片内部。本电路输入的是电流信号,信号输入端的静态电位为0,并且在输入电流变化时,输入端的电位变化很小,而运放也是同样的功能。但是本电路没有差分输入,没有大环路负反馈运放的这两个特点对音频都是不利的。所以本电路信号的质量好,用在音频上比用运放优越的多。

本人已经做出了实际的电路样品多种,包括驱动耳机的样品和驱动大喇叭的功放。实践表明,本电路作为音频使用时,在所有频段上都有很好的表现,高频延伸好,低频下的去,中频优美,吐字清晰,定位准确,厚重又有味道。

本发明是一种颠覆性的基础电路,用在音频上市场前景广阔,既可以集成在芯片上用于手机中,又可以用分立元件做成功放驱动大喇叭。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若干年后所有的高级音频应用都会使用本电路。

现在手机的功能已经做到极限,但音频上多年停滞不前。音频的大幅度提升是手机技术进步的最大卖点。目前仅仅作为手机音频应用市场空间就非常大,一年有上亿部的销量。

因为本电路是一种可以代替运放的基础电路,所以本电路的应用范围不止音频一种。

现真诚找人合作。合作方式可以多样,可以成立股份公司做芯片,可以出让部分专利权,可以授权芯片公司作为一个功能模块集成到他们自己的芯片中。本项目非常适合有资金又在寻找项目的公司。也欢迎懂得音频DACLDOboost的模拟电路高手加入。实现共赢。

本人联系电话:13277279917

李先生

网友:
建议贴出测试结果吧,凭耳朵主观因素太重了,顺便帮楼上把专利贴出来:

基本思路就是……请看附件。

楼主:
我用micro-cap仿真软件仿真了我的电路和传统运放电路的跨阻放大功能。附件是两个电路仿真结果。
结果显示,我的电路和传统运放电路相比,在增益半衰带宽,相移,噪音,功耗这三个方面,结果差不多。
但是在谐波失真,互调失真,方波特性这三个方面,我的电路明显优越。
谐波失真:我的电路0.27%,运放电路9%
互调失真:我的电路0.2%,运放也电路20%
而谐波失真和互调失真最影响音质。

网友:
电路样品经过相关组织进行认证了吗?

楼主:
没有认证过,只是发烧友听过。不知道有什么相关组织,应该找谁?你有相关的渠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得,我是小菜鸟,只是觉得应该得有认证才能让人信服,比如你的样品至少 应该经过EMC测试过吧(说错了,别喷我)

网友:
从TI的官网给出的NE5532A的THD+N=0.002%,如图:

另楼主可以对比下TI的OPA1612,它是专门优化音频的运放,按datasheet给出的THD+N@1kHz为0.000015%。

楼主:
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阻抗和集电极电流成反比,在高频下和频率成反比。为了获得较大的增益带宽积,运放的三极管偏执电流不能做的太高。运放的电压放大级的集电极接入射极跟随器。一般应用场合,运放的电压放大级的集电极输出阻抗和射极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匹配。在运放接入较低的负载时(比如16欧,32欧),电压放大级的集电极的负载主要是射极跟随器的输入阻抗。运放的电压放大级的集电极的偏置电流不足以推动运放的32欧负载获得足够的电压。这是为什么运放接入较低的负载时,最大输出电压很低,正比于负载阻抗。

NE5532在接入32欧负载时,最大输出电压只有1.2V。这是为什么在输入较大电流,负载阻抗在32欧时,谐波失真很严重。但是在输出电压低于1.2V时,谐波失真又很低。

而我的电路可以随意输出很高的电压,而谐波失真很低。

楼主:
运放开环增益曲线一般有两个极点,一个是低频极点,一个是高频极点。
一般的系统也起码有两个极点,一个低频极点,一个高频极点。两个极点互相影响,保证系统稳定。

但对于音频而言,比如说用运放,系统有两个极点,两个极点互相冲突,使得内部各个不同的频段,有的频段电流质量好,有的频段电流比较虚(虽然增益没有衰减),而且双极点系统,还可能有零点。

这是为什么不同的音频运放有不同的特点,有的运放低频好,有的运放高频好,有的比较暖,有的比较冷。

而我的电路是单极点系统,要强调的是所谓单极点是指没有低频极点,只有高频极点,甚高频极点可以忽落不计。可以保证电流质量在音频各个频段都比较好。

单极点系统有个问题是不稳定,但我的电路用特殊的方法保证了小反馈环的稳定。

我的电路还有一个优势是输出没有反馈。运放输出有反馈,当运放输出接耳机时,因为耳机是复杂的电阻电容电感系统,所以耳机负载也会对输出信号有巨大的影响。我的电路输出没有反馈,可以推动任何耳机保证优良的音质。

网友:
看了楼主对OP的讨论,我觉得楼主对电子系统产生的声音特点理解有偏差,其实声音冷暖,高低频特性主要不是取决于你用什么OP,而是取决于你系统的供电,经过广大hifi爱好者研究得出以下供电对音质影响的证据:
1)用火电的力度大点
声音偏暖
用水电的声底偏冷
但解析力很高
水电中
以葛州坝的电音色最好
火电中以北仑电厂的电音质最好
因为烧的无烟煤的比例最高
2)同一套器材
晚上8点到10点的时候音色就感觉有点偏冷
晚上11点之后声音明显偏暖
后来才发现高峰电用的是外省的水电
低谷电以本地火电为主
铁证如山!
3)风力发的电层次感很差
听感朦胧
听菜可妇司机的A大调B小调
音场明显收缩
小提琴部都混在一起
4)风力发电的单机功率在500w以下的音色都偏薄
电是三相和两相和音色关系不大
关键是平衡感
三相电播放大编制的交响乐阵脚明显比两相的要稳!核电适合播放《终结者》之类的大片伴音
    但遗憾水、火、风、核电都并在了国家电网上了
所以放什么声音都是混论一片
5)有位烧友从上海搬家到广州
声音好很多
因为南方电网以大亚湾核电和两广水电为主
音响既有力度
又比较清澈
6)太阳能发电
有何不同?声音偏向温暖,不冷,但是有点薄。

真正资深的发烧友不用交流电源,因为整流滤波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会使人脑震荡,必须用电池供电。而且不能用充电电池,因为充电过程中积累了电网波动带来的电压起伏,还有电网谐波会在充电过程中使电解液活性增大,影响放电效果。所以用充电电池听音,虽然低音和中音尚可,但高音有些刺耳,不能听音乐,只能听赵本山的小品,而且只能是和范伟合作的那几个。

能用的只有干电池,由于干电池特性稍干涩,高音不亮,一般都配以水浴加热,一般至87.35度最好。而且干电池体功率越大越好,放音是声音饱满雄浑。骨灰级的发烧友都是订做干电池,用得最多的,直径200多毫米,高300多毫米。

后来电池厂家把生产电池的模具,报废后卖给了水桶厂。黑心水桶厂用这套做电池的模具开发了一种新型水桶,容量5加仑,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桶装水的水桶。这套模具原来是做电池的,有汞污染,所以桶装水喝起来都有一股水银味。

最大号的干电池直接参照原油桶规格,近160升的大家伙,20只串联在一起,放1812的时候,连各国的侦查卫星纷纷报警。美国那次的军用卫星掉下来,还装模作样的用导弹打了一下,是为了掩人耳目。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有2个发烧友同时放1812,而且都是用的顶级电池,炮声太大,震的。由于发烧友规模越来越大,大号干电池需求量大增,装原油的桶生产不过来,导致油价暴涨。很多人不明就里,以为缺油,实际上是缺桶。

忍不住要给点建议
1、要在电厂旁边建听音室,用厂变出来的电。因为经过几次升压降压和长长的输电线路,干扰太大。有条件的话,封母和厂变都用单晶铜。
2、如果火电要分清楚电厂用哪个厂的机组。上海的用西门子的机型,用风总的话说是扑面而来的德国味,听德奥体系的作品肯定没错。哈尔滨和东方的用日本机,萝卜味重。还有的电厂很不厚道,不照顾音响发烧友的耳朵,竟然用哈尔滨的锅炉配上海的汽机,扰乱听觉效果。至于煤质也是相当重要的,劣质煤会严重影响频率的一致性。
3、至于说核电适合放终结者,完全是扯淡!核电的蒸汽温度和压力都远低于火电,哪有火电的激情澎湃的力量!还有,除了秦山核电以外,现在运行的和在建的核电机组全是法国机。所以核电应该适合听人声和室内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NE5532去驱动32Ω的负载,然后电源电压±9V,你算算要能满幅驱动得多大电流以及NE5532可以提供多大的电流再仿真,一本正经的堆这些专业词汇没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支持

楼主:
我在8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确实是运放的电流驱动能力不行。这个问题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运放是双极点系统,我的电路是单极点系统,这是我的电路的独家优势,这在9楼已经说的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说双极点系统不行那要不先解释下像opa1612的0.000015%%的THD+Noise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标题

回复  xyfcli
   如果说双极点系统不行那要不先解释下像opa1612的0.000015%%的THD+Noise是怎么实现的
引用 网友B:

谐波失真低到一定程度再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国际电工委员会规定谐波失真低于0.5%就足以满足音频需要。市场上的运放写明谐波失真多低多低完全是为了宣传和市场的需要。而且这么低的谐波失真也不可能是真的测出来的,而是仿真出来的。而且运放这个很低的谐波失真是负载较轻的情况下仿的。一旦运放负载重了,谐波失真就会急剧恶化。很多用户使用两片并联的opa1612,就是为了推动较重的负载。
我提到的运放是双极点系统,我的电路是单极点系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与谐波失真无关。单极点系统是我的电路的独门优势,这个问题已经在9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B:
谐波失真低到一定程度再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国际电工委员会规定谐波失真低于0.5%就足以满足音频需要。 ...
引用 网友A:

   想起了民科,不想争论了。如此大的优势建议楼主卖房卖车贷款流片量产大卖并上市指日可待。

网友(2019-01-09):
还有这种哦?

网友:
单极点系统?极点频率多少?增益多少?还有,请教一下,单极点系统为什么是不稳定的?

楼主:
单极点系统?极点频率多少?增益多少?还有,请教一下,单极点系统为什么是不稳定的?
引用 网友C:

极点频率可以调整,通过一个电容调整,极点频率大体上在2~9MHZ。增益视不同的应用有不同的增益,可以在2000欧~30000欧,电路是跨阻放大器。但增益越高,极点频率越低。
单极点系统很少见。系统控制从来没有单极点系统。运放起码有两个极点。一般是一个高频极点和一个低频极点互相遏制,才能保证系统稳定。运放开环增益曲线的低频极点,在闭环后这个极点扩展为主极点。现在的音频运放,低频极点比老的运放频率高,看起来也近似于单极点系统,各个频段表现都还可以,水平已经比较高了,苹果手机就是这样的,但听起来像白开水,而且有一点紧,没有我的开阔。

单极点系统不稳定是因为没有低频极点遏制。如果一个系统只有一个极点,在这个极点就会吸收过多的能量,这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静态工作点会不稳定。我的电路可以通过一个电阻调整静态工作点的稳定度。好的音频功放都是让系统工作于接近自激的状态,也就是差一点就要自激了,但是还没有自激。我的电路可以做到类似的效果。

网友:
楼主,能否用波形示意一下?文字大多,看不慬啊。或者用公式表示一下,比较直观

楼主(2021-04-27):
我的电路最近又有重大改进,又申请了两项专利,其中一项已经授权,另一项还在申请中

网友:
have a look for that

网友(2025-01-21):
只有电路,没有理论推导,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