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shbone 仿真

楼主(2018-12-08):
有没有做过Hspice 仿真fishbone clock 的大神,Hspice 用的".sp" 文件可以用pr工具吃的netlist转化吗?,如果可以,用啥工具转?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干过。不过应该可以,仿真器用finesim之类的,用hspice估计玄,hspice能处理的仿真数据还是很有限的,太大的设计估计还是很困难的。
   你仿真一个时钟树的结构,肯定要带着寄生才有意义吧。我觉得器件规模应该超过hspice的处理能力了。

   PR吐出来的网表加上寄生的spef,是可以的。但要修改一些,你吐出来来的是个verilog网表,用calibre的v2lvs命令,转换成spice的网表,当然还要手动修改些东西,仿真应该还是可以做的。

楼主:
嗯是的 Hspice 能处理的电路规模确实有限,finesim 可以用来try run, 速度能比Hspice 快很多,可以用Hspice signoff ,而且他们时间的correlation 也比较好。应该是在pr里面把tree做好,然后,把clock tree的netlist 单独拎出来转换成spice网表,然后手动改一些内容吧,但是pr吐出来的spef怎么让Hspice吃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Hspice 能处理的电路规模确实有限,可以用你说的finesim try run,速度能快很多,最后可以用Hspice 来signoff 而且他们之间的correltaion 也很好。有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在pr工具里面是不是先把clock tree 做好,然后抽出spef,如何让Hspice 把spef吃进去(Hspice 可以吃寄生参数文件吗);另外,只让Hspice 吃clock tree 的网表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记得是支持spef格式的,当然具体没试过。v2lvs吐出来的网表是和版图过LVS的,寄生也是版图抽出来的,所以反标是一一对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我试试!

网友(2021-01-20):
问一下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fishbone 结构driver是一堆clock buffer堆起来的,这种starrc抽rc的时候不会报错吗?还是说里面有特殊的设置?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顺便问一下,fishbone结构在用starrc抽spef的时候,会对fishbone的driver做什么特殊处理吗?不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