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Linux 安装后可以启动 但是仿真结果不对

楼主(2018-12-08):
我是按照http://bbs.eetop.cn/thread-663379-1-1.html安装的hspice,可以启动,仿真也显示完成,但是输出的结果都不正确,从波形文件看,坐标都不对,输出的值也不对,如图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描述很难看出问题在哪,是网表本身的问题,模型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你先仿真一个最简单MOS管的IV曲线,用DC扫描的方式。或者仿真一个反相器的输入输出,用TRAN的方式。看看到底软件工作不,如果这都不正常,哪就确定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
极有可能是你的waveform viewer 版本不对,所以不能正确显示,升级成最新版本即可。
你可以在你的.sp 文件里加一个.print 命令,就可以在log里看是不是和你预期一致,这样就可以判断hspice 结果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是没问题的,很简单的测试电路,而且同一个网标,windows的hspice仿真是正确的,能出结果,linux的版本出的结果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