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后的阈值电压大幅上升的原因

楼主(2018-12-08):
如图,后仿真的结果是画红圈处阈值电压大幅增加(增加了200+mV),导致管子的Vgs,Vds都大幅增加
请问有人知道可能是画版图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怎麽知道阈值电压上升了,而不是被寄生吃掉了(我不专业可能用词不当),你是怎麽测量的呢?
还有关于这个版图的工艺是什么尺寸的呢?有了这个才能让大家思考是什么效应导致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确定阈值上升是否是最终原因。。用的是TSMC40的工艺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是40的工艺,哪需要仔细看下设置了。WPE/LOD/PSE/OSE都有可能影响器件特性。
   T的PDK里面带器件分析功能的,前仿真吐出来的网表和后仿真的网表仔细对比器件参数看下,到底是哪里影响的大。

   你这么粗犷的图看不出来的。如果是模拟电路,建议前后设计尽量把DFM+ANALOG的开关打开,不要用最小的管子。

    PS: 还有,前端设计的时候,尽量用nch_mac,不要用单纯的nch,后面的这个是缺少很多效应的。28的时候就只提供_mac这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神,打开DFM是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design for manufacture的意思

网友:
版图也太豪放了。40nm工艺考虑二级效应导致的vt变化,就是上面朋友讲的WPE/ LOD/ AA space/ poly space这些。最简单的验证方式在每个器件左右加dummy,多加一些会降低二级效应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图会有些变化,同时从PDK里一个管子拉两个版图出来,一个开了DFM,一个不开,能明显看出差别的。至于具体为什么这样,这个要问T里面做工艺的人了。
图是例子,右边的开了DFM+ANALOG,左边的是缺省的没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layout有点吓人

网友D(2021-01-25):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大佬您好,请问mac器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您好,请问mac器件是什么意思?

mac,macro_maodel的缩写;
nch/pch就是标准的BISM4支持的模型,但是BSIM4模型有欠缺,很多新的物理效应没有描述。

为了描述这些物理效应,模型工程师需要构建macro model,也就是sub circuit的形式,把nch/pch包在里面,然后在子电路里面加上各种公式来描述更复杂的效应。

如果你使用HSPICE仿真,可以很简单的发现,NCH/PCH调用,只需要要按SPICE语法,写成M1 D G S B nch这种即可。但如果调用nch_mac,就要写成XM1 D G S B nch_mac;
或者在option里面添加MACMOD选项。就是因为_mac是子电路格式存在的,里面包着nch/pch;所以也更全面更复杂。

网友(2023-07-26):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tsmcN65的nch_mac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