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原理图显示问题

楼主(2018-12-09):
昨天添加的新工艺库,今天尝试创建新的schematic发现器件只有黄色轮廓。如图。
网上搜了一下似乎没有看到类似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应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是不是启动目录缺少display.dr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的,已经都解决啦

网友(2023-06-1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的,已经都解决啦

请问具体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缺少display.drf文件